楼主(2005-11-08):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我厂有一台500KVA的变压器,现在负载一般在800-1000A,厂里现在还要增加设备,请问还能增加多少个KW的容量?

网友A:
请问500KVA变压器多大电流呀???????/??变压比是多大呀???

网友A:
是10KV/400V吗???????????

楼主:
谢谢!                 铭牌有10000:28、9A

                                       400:721、7A

网友B:
看负载是什么,需要系数是否低
有功 P=KPe
无功 Q=PTgφ
Pe用电设备功率
K需要系数
变压器功率 S=√(P*P+Q*Q)

网友C(2006-02-28):
我司也用两台并用500KVA的变压器,但现在只用一台,电流已经达到1000A,支持了两个多月了,请问各位是否要启用另一台变压器吗?
科学日新月异,时代不断进步!必须学到老!做到老!

网友D:
变压器一般能超20%长期使用,这是普遍油浸式变压器都能承受的,考虑到贵公司容量匹配在800——1000KVA(我估计是你打错了),所以很需要增加一台630或800KVA的变压器,并需要留出一定的裕量,一般来说,变压器最佳负荷应在80%左右,变压器使用寿命才能保证厂家承诺的期限(一般在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