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各位好!
本人在导入丹佛斯GSD文件到STEP7文件夹以后,在S7的配置窗口中PROFIBUS DP菜单中为什么找不到ADDTIONAL FIELD DEVICES下面的SONSTIGE和VLT SERIES 5000菜单?

楼主:
无人顶,自己顶,顶开乌云见太阳.

网友A:
step75.2试过应该没问题。应该使用在硬件里安装倒入,

楼主:
请楼上太阳详解怎样倒入,使小弟释然.在些致谢!

网友A:
s7的我不太懂。但是我在软件里安装过丹佛斯变频器的GSD文件,大概是这样的先打开一个文件、打开硬件后,关闭组态(在右上角)。然后双击选项安装新的GSD文件找路径即可,也是别人告诉的,不一定对不妨试一试,因为我公司的设备就是丹佛斯变频器无轴同步的。

楼主:
我已学会,谢谢.你若需要我发给你找到的( STEP 7 组态硬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