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我有一条三相4线供电电路:大约长150米左右(其中前面50米为铜心,后面100米为铝心都是25MM),线在屋顶,风吹日晒。
      其中这段线当中铜心线跟铝心线的接头一个,然后铝心线这段还有2个接头,这段线总共就有3个接头。
   我带的负载是18KW的热得快,也就是电蒸饭蒸笼,跟20个日光灯。现在蒸笼的电流在35A左右。(蒸笼为三相380V,就是三个发热丝,我用星形接发接起来的,没用零线)
   问题是,在这段线是从配电房出来,出来的时候电压有370V,但是到了电蒸笼这边的空气开关这里就是355V左右了,其中2个铝心线相接的接头处有明显的发热,请问电压底了15V这是正常情况吗?(交流电的功率因数在1左右)
    顺便问在问下,25MM的铝心线接头没有专门的接线头时,该怎么接才能减少接头发热呢?

网友A:
朋友看来你是380v串联拉,电流肯定相同,不过电压肯定下降拉!

网友B:
“其中前面50米为铜心,后面100米为铝心都是25MM.”
压降15V是大了点,不过没什么大问题。这么小的电流,接头应很易处理呀?可能防水胶布包紧后,接头有点大,又不在新房内,丑点怕甚?

网友C:
干吗用铜-铝过渡呢,时间长了不出问题才怪呢???

网友D:
铜跟铝会起电化反应

网友E:
铜铝没问题,我还见过铜铝对接的6KV电缆,估计是你接头没接好吧,电阻大

网友F:
铜铝没问题,我还见过铜铝对接的6KV电缆,估计是你接头没接好吧,电阻大
日子很了.你就知什么是没问题.本人就碰到5年了这才出现问题的.还好当时只发生点触电.没什么大事

网友G:
采用铜铝过渡接头,价钱不多。几元

网友H:
铜铝接头没问题  可是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  还要你自己去 体验  压降肯定是有的        可是我不名白的是1楼的说法 家用电器怎么会是串联的呢   还请教啊  谢谢

网友I:
350v是接通负载时的电压吗?电线接头处发热氧化后接触电阻大,需要处理.

楼主:
是接负载的电压!!

还有,没有传联啊

网友J(2007-10-17):
接头处用铜铝中间接头,若不理想换成35mm2铝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