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变频器恒定运行在50HZ能节能吗?工作周期为10分钟,头2分钟基本满负荷,后8分钟约60%负载,整过程均在50HZ运行,如有节能效果,如何评估节电率?

网友A:
这样子要节能是有难度的

网友B:
是不是到节能你可以参见最基本的知识.W=P*T  P=I*U.现在你说节能不?

网友C:
因该是不可以节能的!

网友D:
在50HZ运行时不但不能节能,反而要为变频器的工作支付额外的电能

网友E:
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思路,说他在50赫兹不节能,或者费电。但是,可以做些试验,比较一下。负载如果是抛物线特性的,节能是肯定的,效果如何要试一试。恒转矩负载,就不一定节能了。但是也要试验一下,由试验的结果说明问题。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F:
50HZ是电机的额定频率了,与直接通电源一样,所以节能不太可能;

网友E:
还是建议搜集一些资料,看看现在的变频节能技术思路、变频器的功能。然后做一些留意的观察。再下结论也不迟。

网友G:
与负载的运行特性和是否有回馈单元有关!

网友H:
测测电流多大不就行了?

网友I:
节能,因为功率因数有改变

网友E:
对楼上精辟的表述。封精奖励。某些变频器可以节能是肯定的。原因就是功率因数改变了。但是,节能的多少?值不值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结论是:用某些变频器(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这种功能)一定比工频节能。但因此不一定是卖点和用点。只有综合其他的因素以后,才能得到结论。

网友J:
几个月前在辽宁装了几台,都在50HZ运行,客户实测电流比以前少了8A(22KW电机)。

网友K(2005-12-08):
在50hz下面,只要电机工作在轻负载状态下,用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原因很简单,变频器采用的是PWM脉冲调宽技术。脉冲的宽度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调节。在轻负载状态时,脉冲的宽度很窄,输出电流的平均值是低的。起到了节能的效果。如果电机在额定的负载状态下,节能是不理想的。

网友L(2007-08-21):
可以节能!如富士变频器有自动节能运行功能,即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随负载变小,输出电压自动降低,使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电功率)为最小的节能运行状态下运行.负载60%左右,或负载变化平均负载60%左右,可节电10%左右.

网友L:
不节能!
    最近做了一个实验,用22kw富士变频器,控制一台22kw(负载60%左右)的设备.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50Hz),结果每小时比原来多耗0.4度电.所以不节能!

网友M:
呵呵,楼上有意思,也有责任心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节能,因为功率因数有改变
我晓得功率的改变的节能对于自己单位来讲无非是减少了线路的损耗,但是这点损耗相比与变频器的接入损耗来讲哪个大呢?而且对于提高功率因素只要加补偿电容即可(可根据实际需要的补偿量直接接在电动机所接的接触器的下桩头上),这样既避免了变频器的接入损耗又降低了成本投入,岂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