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求助

楼主(2005-11-08):
小弟是生产葡萄酒的企业,在破碎葡萄的过程中需要添加亚硫酸防止葡萄氧化,添加量一般在120吨罐添加75~100公斤(60PPM),以前是人工添加,但添加十分不准,现在想实现自动化,不知该怎么办?
要求:
1、当破碎葡萄的机器开始运转,就开始添加亚硫酸,机器停止就停止添加
2、根据设定的每罐葡萄入罐量和每罐需要添加亚硫酸的数量,计算好速度(阀门开启大小)
3、当一罐葡萄满罐时,要求数量的亚硫酸正好添加完毕

网友A:
亚硫酸管路上状流量计,与控制仪表、调节阀构成闭环控制回路。

楼主:
小弟控制亚硫酸的添加量主要是设置相应的比例数,比如60PPM,而不是直接设置添加数量,在亚硫酸管路上安装流量计恐怕是不行,到底安装什么能实现该功能呢,请专家指教

楼主(2006-05-18):
那位大虾帮帮小弟,给小弟一个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