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5-11-08):
我们一般知道的是用3只接触器控制方式,还有人用1个接触器和1个万能转换开关做的控制电路,谁知道接线图?

网友A:
方法多了。不知你说的这两种,二只接触器同样可以实现,可惜我画图软件没有学好啊,否则给你多弄几份。

网友B(2008-03-22):
各位大师,用3只接触器控制方式的图有吗?本人急须,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