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度表问题

楼主(2005-11-08):
看到有人说节电器,回去拆了块电度表,翻了翻书.有一处不明白,我拆的表电流线圈下还有一组小线圈,通过一电阻丝短接,电阻丝上有一小螺丝,可以调节电阻大小,电阻丝一端标+,另一端-.我想他可能是调教表用的,可不太懂原理,有高人给讲讲吗?谢谢

网友A:
是的,但是你个人操作是犯法的,只有专业人员可以调动,

楼主:
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你个人操作是犯法的,只有专业人员可以调动,

不是吧!
犯法这么严重吗? 我调了不用到电路中也犯法吗?

网友C:
l楼上的,你不用到线路中,你用到哪呀???你就是调了拿着玩,也是窃电未遂呀,(可免于行政处分)

楼主:
你见过哪个当官的偷电吗?偷电的都是不富裕的老百姓

网友D:
自己看书去吧

网友E:
你改了以后铅封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拿去丢了吧!供电局不会认可你这样的电表的!

楼主:
我想偷电很容易,根本不用那摸复杂,我们这是ic卡的,我是管给ic卡充值的,我只是想知道原理.让我看书的朋友就不用费力打那几个字了,我要是有资料,就不回发贴问了.不要觉得问题低级,干电这一行,也许你也不知道在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嘛

网友F:
按道理来说,+是加快铝盘转速,-是减慢转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解?

网友G:
哈哈  只要了解一下电度表的结构,这个问题估计不难理解

网友H:
呵呵!……我做了一把跟电厂一样的铅封钳,它们除非天天守着电表,不然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_^……

网友I(2006-02-28):
呵呵,14楼的,不是一般得牛啊!

网友J:
+ -应该是调电表的阻尼的,不过你的铅封钳倒是挺牛比的阿。还是奉劝你,不要有窃电的想法阿。。

网友K(2006-04-05):
根据楞词定律,小电流线圈中电阻的作用是调节阻抗,进而影响小线圈中的电流,从而影响大电流线圈中的电流,使铝盘在运转过程中保持必要的恒速,提高表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