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本人最近按厂家要求搞了一台软启动控制柜,采用的是一台施耐德软启动器来拖二台110KW的电机(有时会两台电机同时运行),当初考虑的是厂家只需要提供一路250KW的三相电就可以了,只放了一路进线,但现在因厂家变压器容量较小,分别从两台变压器各拖一路125KW的三相电,不知道如果把这两根125KW的电源线并联到软启动器的进线端,是否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能够同时运行两台电机.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先谢了!

网友A:
我看了一拖二的电路好象不怎么复杂,只要在进线用两个互锁的交流接触器,
做进线切换就可以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B:
需要注意变比相等,联接组别一致,容量比相当或相近,短路电压相等,连接相序一致,也就是说这两台变压器最好是一样的,并且高压进线必须是同一路。
2楼没明白意思,是要的2变压器拖1台软启动,然后才是1拖2台电机。

网友C:
这样做万一台变压器出故障,岂不是要把另一台变压器也整死,我个人认为这样不好,而且相系,频率,电压,输出功率各种数据不可能吻合得那么好

网友A:
干吗这样脱裤子放屁找麻烦,很少看到用两台变压器并联供电。

网友D:
还是先找找供电局的人问问,是否允许!

网友B:
这种方法并不是多此一举的事,有些特殊不能停电的设备就是两台变压器一起用,需要检修其中一台时就停掉一台。

网友E:
变压器并联运行就是两个一样的变压器也要通过供电局的测试才能实行,否则出了什么问题那就不怎么好说了

网友F:
这种情况最好使用一台大容量的变压器,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的确有很多的隐患,一旦有一台报故障,很有可能把另一台也烧掉。如果一定要用两台,那一定要保证两台的型号,容量,接法,相位都一致。

网友G:
张见识了, 还能这样用变压器.我上电力公司申请扩容再增加1台变压器他们都说不行,要我把旧的换掉买个大容量新的变压器

网友H:
供电原则不允许

网友I:
有道理,顶以下

网友J:
3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K:
亏你敢这样想

网友L:
原则是可以 但是弊端也是很多的

网友M:
10楼说的不错,,若一定要并联使用必须保证变压比,连接组别,短路阻抗这些一定要相等,容量也要尽量接近,并且两台变压器都要有相应的保护装置,防止一旦有一台损坏影响到另一台。

网友N:
可以的 单要看变压器能否满足并联的条件  还有变压器并联的容量比不成超过1/3

网友O:
不能这样用,就算变压器并用也是单台能提供足够的容量而另一台做备用.

网友P:
再放一路电源也不是很贵嘛。
要是出了事就不用干了。
一对一,安全,简单。维护成本低一点,人员要求及培训费都少一点啦。

网友Q:
变压器并联使用,1,变压比要相等,小于0.5%.2连接方式相同,3,阻抗电压百分数相等,小于10%4变压器容量不要超过3:1

网友R:
变压器并联运行对供电意义重大,可满足对较重负荷供电需求,当然前提是该两台配变具备并列运行的条件,同时两台配变接在同一高压电源上。
 楼主可以实测一下那两台变压器的压差,即1号变的低压侧A相对2号变的A相、B相对B相、C相对C相,即核实了相序,又反映了压差,如很小,完全可并列运行。
 另外,如该两台配变未接在同一高压电源上,则应进行以上测量具备并列条件后,还应征得供电部门的进一步核实和许可。

网友S:
总之,要想并联使用,最好用同一厂家、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变压器,连接时用同一高压源、同一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