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

楼主(2005-11-08):
1: 一个接近开关,接线为+24<黑色> ,0V<兰色> ,输出<棕色,有输出时电压表测为+5V>,在与FX1S-14MT接线时,
  是否把PLC上的+24与黑色连接,输出接X0,兰色接PLC 输入的COM端?

网友A:
你说的不对!一般的接近开都是蓝色为0V,咖啡色为24V,黑色为输出!(你看一下是NPN的还是PNP的。一种是输出0V,另一种输出为24V 。两根线的是蓝色0V,咖啡色24V。

楼主:
仔细看下的确像你说的(接线颜色)

问题是:我用电表检测输出是24V(表笔红接黑色,表笔黑色接0V)

是否可以判定为NPN,在FX-1S-14MT中接线则为咖啡色接PLC+24, 黑色接PLC的 X0,兰色接PLC的COM.

网友B(2006-04-04):
那么看你的接近开关是处于动作状态还是静止状态了!如已动作,就是PNP

网友C:
三菱的FX1S-14MT要用NPN的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