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FRA540与计算机的通讯问题
问题1:我用得RS485只有两线,而FRA540有四线SDA、SDB、RDA、RDB。不知如何连接?
问题2:信号地SG可以不接吗?
问题3:通讯时变频器选择何种模式?是PU模式还是通讯操作模式?
问题4:设置好通信相关参数后,要重新复位,是按操作面板上的RESET键还是下电复位?
我按自己的想法设置好了通信参数,先下电,后又上电,然后利用串口助手发了指令代码,但变频器没反应,也没有任何返回数据,恳请指教,急急急!!!
我的邮箱:xinrancumt@126.com

网友A:
1,二线制是半双工的,而四线是全双工的,参看三菱通讯手册,但不保证通讯功能正常。很大程度上会出问题,特别是不可编程的设备。
2,可以,但建议接,抗干扰的关键
3,楼下的回答,我的意见是看你上位机的方式
4,我用过的变频器好像不需要复位,设好就可以用,倒是PLC需要断电才可以更新通讯参数

水平差,有错误,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