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各位高手:
  有一个问题请教:手上有PLCS7-300以及编程电缆,wincc软件,现想组MPI网.能否通过Adpater(mpi)组成一个通讯网络,实现PLC和WINCC的通讯?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简单,MPI走COM口,用编程电缆,连接CPU和计算机,在电脑的控制面板中设置SET PC/PG INTERFACE 如果有MPI就选上,没有的话,就选NONE看行否。在SETP7程序的组态中CPU,选MPI/DP属性,在Inter face 的类型项选MPI即可。网络没什么可组的,就可以通讯了。一般第一次下载程序时都安装这么的步骤下载,CPU才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