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小可有一学题是计数器的使用,寻思良久未果,请教各位大虾指点。
控制四个电磁阀开关,
1、2阀门开10秒后关,接着3、4阀门开10秒;循环20次后;1、2、3、4全开10秒,循环20次。
不知如何写法,请各位赐教,多多多多谢!

网友A:
用松下FP0写了个,不知道你用到不?
0  ST  X0
1  OR  T1
2  OR  Y0
3  OR  Y1
4  OR  R1
5  AN/ T0
6  OT  Y0
7  OT  YI
8  AN/ R1
9  TMX 0
       K100
12  ST  T0
13  OR  Y2
14  OR  Y3
15  OR  R1
16  AN/  T1
17  OT  Y2
18  OT  Y3
19  AN  R1
20  TMX  1
        K100
23  ST   X0
24  F 0 (MV)
      K0
      DT1
29   ST  T1
30  DF
31   F 35 (+1)
      DT1
34  ST    =
      DT1
      K20
39   AN/  X0
40  OT  R1
41   END

网友B:
有谁能帮帮我,有没有中断方面的程序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