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8):
请问在WinCC中能不能建立一个只写属性的外部变量(只从上位机WinCC中往下位机写,不读取下位机的值),怎么将WinCC中内部变量的值赋给这个只写属性的外部变量,我试过用C脚本将内部变量的值赋给外部变量,但是没有成功,外部变量的值还是下位机的值,请问各位大侠,有没办法完成我的要求,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看一下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
因为在OP上是可以的啊

网友A:
只写给下位不读下位
其实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14-11-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wincc连接外部变量,现在能够读取其下位设备参数,但无法从wincc更改下位设备参数的值,有人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