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5-11-08):
各位仁兄:
请问一下EM231的模块,我现在有三路电流型的传感器一路电压型的传感器,能不能把电压型的串一个250欧的电阻直接接上。

网友A:
EM231上可以直接接入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电压信号不用串接任何东西就可以接到A+和A-上。对于电流信号,将RA和A+短接即可。

楼主:
我是四通道的,有四个传感器,三个电压,一个电流。西门子选择电流和电压是通过DIP开关来选择的,四路只能是电流型的或电压型的,这个老兄你应该知道吧!也就是说要么接一路电压,要么接三路电流。我想问有没有可能把电压型的转换成电流型,让四路统一。

网友A:
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在接线上的区别仅在于用不用采样电阻。D/A输入都是电压型的。为了适应电流信号,将A+和RA短接,等于跨接了一个250欧姆的采样电阻,将0-20mA的电流信号转变为0-5V的电压供D/A采样。这时,DIP开关设定为“ON、ON、OFF”,量程为0-5V活0-20mA。如果你的电压信号大于5V范围,可以用电阻分压。如果小于5V范围,可以用运放电路放大,或者干脆用线性方程计算做量程迁移,只是这样会影响精度。

网友A:
在EM231上,电压和电流信号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B:
电流直接并电阻就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可以经过变送器转换成电流,有专门卖的!!还有隔离作用,为了抗干扰,我建议用变送器隔离,0--5v,0--10v转换成20mA的都有!

网友C:
好,这样的讨论很适合我这样的新人看。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