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5-11-09):
各位高手好!小弟与今年六月为油库安装自动发油系统,使用了原有的四芯屏蔽线作为RS485通讯线,开始运行的几个月通讯还是很正常的。最近,经常出现上位机和个别下位机通讯中断的问题。昨天我到现场测量,四芯线并没有短路,但是使用摇表量的时候,只要把线搭在摇表触点,阻值显示立马为0,现在油库还在使用原有电缆通讯,上位机显示通讯只是偶尔与个别下位机通讯中断,因为,我的软件采用的是持续巡检的,所以隔断时间又可以恢复通讯。请问导致通讯失败的原因是否由绝缘阻值引起的?是否有必要重新铺设通讯线?

网友A:
优质的RS485专用双绞屏蔽通信电缆的绝缘电阻应该≮10000MΩ·km! 特性阻抗在120Ω以上。
    四芯屏蔽线如不是两对双绞线而是同心绞合,则其分布参数与上述大相径庭。

楼主:
油库通讯时常中断是否和线间电阻有关?那么还可以使用其他什么办法进行检查通讯中断的原因?

网友A:
用示波仪查看波形,对比发送端是否畸变?

楼主:
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示波仪,请问时间久了会不会造成线间断路?

网友B:
为什么用四芯的?二线制足够了呀

楼主:
我使用的也是厂家的产品,连接设备的时候四芯是两两相通的,也相当与两线制,我现在就是担心时间长了线间短路,那么我的通讯机和中断通讯板就都该阵亡了,所以问绝缘阻值没有的情况下是不是会造成短路。

网友A:
电缆的绝缘阻值属一次参数,只是电性能的指标之一;还有阻抗、衰减等二次参数更为重要!

楼主:
谢谢,至于你说的阻抗、衰减数据我暂时还没有办法获得,所以也只能听甲方的意见了

网友A:
祝您成功!
有事可电话联系。

网友C(2006-04-07):
请问如果速率在1M左右并且传输距离是200m的话,RS485用什么线比较好? 并请推荐几个支持这么高速率的485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