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启动时,变频器显示过流,马达没有启动,变频器断电,再上电,变频器无故障报警。更换变频器后,马达正常运行,请教高手,这是将可能是变频器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A:
模块损坏或电流检测电路损坏。

楼主:
谢谢,模块已检测,无故障,能否告知具体检测部分组成?

网友A:
你那是什么品牌变频器及具体型号?
一般霍尔检测----比较运放-----CPU接受-----保护。

楼主:
英国     eurotherm(欧陆) drives 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