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请教: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带刹车)带动输送带.
   要求:尽可能准确停车.
  1,停止变频器后,立即启动刹车对变频器有什麽影响.
 2,变频器需不需要刹车电阻.

网友A:
我以前使用刹车电机,刹车线圈直接并到电机上,直接使用,无须任何设置,但变频器输出频率不能太高(>65),也不能太低(<8)否则刹车不可靠
后来我们改用施耐德变频器,由电子刹车功能,取消了刹车线圈,只要停车后静载荷不太大或有电机散热措施就没关系-电机停机时有刹车电流通过!

楼主:
请教:电子刹车功能是不是能耗刹车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