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有很多变频器不能直接用在供水上。那是缺少了什么功能?

网友A:
不是不能用在供水上,绝大部分变频器是可以的,只要变频器有内置的PID就可以,供水基板,一般就是外置PID或者带有程序控制功能的外置PID。

网友B:
基板的意思:就是俗称“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