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我现在在做一个通信机楼的低压配电系统,一直对这一块的概念很模糊。想请教如下问题:
现在新建通信机楼,在一楼设置了高压和低配系统,现在我要在各层设备低压配电系统,从一楼到各楼层采用母线三相五线制到各楼层,我现在要在各楼层设置3个施耐德德低压配电柜,从母线到新建低配用插接箱和电缆连接。现在有如下问题相请教各位:
 1。从插接箱到低配的线缆选择是否为5芯同截面的电缆,插接箱设置一开关是4P,
  2. 5线过来的话施耐德机柜和PE柜相连,是否要增加机柜到各楼层地排的连线,截面如何选择。本机楼采用联合接地装置。
  3。ATS 自动转换系统是否为只要主路是正常 就选择主路,如果主路故障后,现在是备用路供电,主路恢复后,ATS自动切换系统是否又使用主路供电
   谢谢了! 这些问题困扰我好久了,现在又碰到了。

楼主:
晕 每人进来帮忙啊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水平应可以,问题应能解决,4p开关控制相线和零线,pe线可通过汇流母线星型接地即可。pe线截面选2.5-4.mm一般均可!

网友A:
关于第三问题,是双电源切换,一般都是这样运行,你的判断正确。工作中应自信一些。

楼主:
多谢 楼上的!
   我从插接箱到低压配电系统的电缆是2根ZR-VV5×185mm^2的!
感觉这个等 电位连接电缆截面在所有资料中都没有明确大小,我现在把这个方案做了
这个电缆截面我就选用了95MM^2的,
  保护地线截面选择大于35mm^2的选择相线的1/2 ,但这个地线只是做等电位连接用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95mm^2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B: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2006-07-03):
大家好我做机柜的有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