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160M---4的电机空载每相用钳流表测得都是10A是不是好的

楼主(2005-11-09):
做电工真是苦

网友A:
这都不是好的/那样你认为多少A的才正常啊

网友B:
问题太模糊!

网友C:
电机是多大的呀,问问题也不说清楚?

网友D:
这个型号的电机大该是15KW左右 空载30%正常的

网友E:
该电机Y160M-4是11KW的,15KW的应该是Y160L-4才是,但它们的额定电流都是30A,空载10A 是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贴!电机是好,是负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