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VB编写MODBUS-RTU通讯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
发送数据0-255时,采用CHR()发送,为什么大于128的数据发送出来为0 ?
请教大于128时,怎样发送才能保证数据不为0呢??

网友A:
char定义的是字符变量,一个字节,最高位是符号位 -127--127

改成INT定义应该就可以了
台达PLC,人机界面,变频器

楼主:
我是采用 MSComm1.Output = chr(i)  发送数据, i 为 BYTE型。 i= 0- 128 发送出去都对了,但是129-254发送出去的全是0 。难道和数据定义类型有关系?

网友B:
请朋友会用delphi编程与变频器通讯吗?谢谢!

网友C(2006-04-27):
大家好,我现在在编PLC与VB的通讯,是MODBUS的,网络上有现成的资料,上面有读PLC寄存器数据的例子,我已经完成了,不过,现在往PLC中写数据就不能了,因为,不知道MODBUS,写寄存器的RTU格式,有人能帮助我下,告诉我:
RTU格式的(MODBUS)写寄存器的格式么?
01  ,  06   ,   **    **  ,  **    **  ,CRC0,CRC1

联系方式:58959352(QQ)   lhd_981@126.com

网友C:
我的,是VB与KOYO PLC连接MODBUS协议的,也搞通了

现在电脑作为主机,PLC作为从机,可以对PLC寄存器内读写数据(非汉字)

现在有个问题是,如果PLC作为主机,电脑做为下位机,就不知道了,楼上的,你会吗?PLC作为主机,如何主动发送信息???
QQ:58959352
E-MAIL:lhd_98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