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我在工程中碰到一个信号干扰的问题:用一个红外探测开关,探测位置,然后带动继电器(220v),隔离后给PLC一个24v信号,但是由于这个系统的传输部分是两台200kw的变频调速,并且使用的是国内厂家的设备,干扰很大.在不启动皮带电机时候信号正常,但启动后继电器闪烁接触,信号失真,系统无法工作.我想请问我可以在那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避免干扰,使系统正常啊(投资不要太大,改进可以使用就好)

网友A:
变频器必须可靠接地,探测器电线改为屏蔽线,不行的话在变频器上加装一个滤波器!

网友B:
不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必须可靠接地,探测器电线改为屏蔽线,不行的话在变频器上加装一个滤波器!
再加一点吧,将变频器置于铁柜之中,在变频器输入输出均加装直流电抗器。

网友C:
哦,不好意思,忘了一点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用花费你一分钱的方法:请你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按级一级一级降低,每降一级,干扰就小一级,只要出现不干扰就行了。千万不要一下子降得很低,因为载波越低,电机噪声越大。不过,这对电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变频器就更没有不良的影响。

网友D:
上面的兄弟说的都不错。但是实践中解决的并不好,我以前遇到过变频器干扰压力变送器的情况,后来把XX厂家的变送器变成了西门子的就解决了。我建议你可以换一个性能好一点的红外探测开关。上述方法不行的话不妨试试我的办法。

网友E:
1)如5楼所叙述;若还不能解决问题
2)光电开关装在金属盒内,建议中间继电器亦装入,
3)光电开关电源端接1个小电容器1~2uF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