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各位大哥你好
我向你们请教一个三菱PLC中指令的问题
TRD是什么指令?
TCMP是什么指令? 小弟同时还想知道这两个指令是如何应用的

网友A:
我还没接触过三菱牌子的,正准备学。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B:
TRD  时钟数据读出
TCMP时钟数据比较

网友C:
k2x0中xox3动作则二进制数是几啊

网友D:
不是吧 ,这些问题也来问?
晕,能不能说点有技术性的话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