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运用变频调速中的多段调速功能,需要设置起动和减速时间吗?如果要,时间的控制是否是控制每个设定频率之间的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A:
一般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即使你不设,变频器内也有一个默认的加减速时间。 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对于加减速时间的定义不一定相同,一般加速时间是指变频器从0加速的50Hz所需要的时间,减速时间则是从50Hz减速的0所用时间,变频器内部会按设定的加速(或减速)时间/50来确定每改变一个Hz所需的延时大小。

楼主:
[讨论]
niking 您好!您讲的很专业,能否再进一步请教您: 对于多段调速的速度变化,是反映每段所设的速度之间的加(减)速驱动时间吗?如:1000 r/min的速度升至1500 r/min,再降到1300 r/min,各速度之间是否可设置加(减)速驱动时间?对于水泵的多段调速应采取哪种变频控制方式?对于初次接触变频器的我还望网内各位高工多给予帮助!

网友B:
第一,风机泵类的变频控制,包括多段调速,加减速时间不仅要设置,而且还要设置合适;

第二,风机泵类的变频控制,采用V/F控制或者是抛物线控制方式。

第三,这是初级问题。

第四,...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king 您好!您讲的很专业,能否再进一步请教您: 对于多段调速的速度变化,是反映每段所设的速度之间的加(减)速驱动时间吗?如:1000 r/min的速度升至1500 r/min,再降到1300 r/min,各速度之间是否可设置加(减)速驱动时间?对于水泵的多段调速应采取哪种变频控制方式?对于初次接触变频器的我还望网内各位高工多给予帮助!
对于提供多段速控制的变频器,很多都可以做到对每个段速单独设置加减速时间,请仔细察看你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不同的变频器对加减速时间的定义有可能不同,所以还是在使用之前多看几遍变频器的使用说明。

如果加减速时间都是指变频器从0加速到50Hz所需要的时间,要计算水泵从1000r/min到1500r/min所需要的时间,要先知道1000r/min和1500r/min对应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假如1500r时是50Hz, 1000r时是33Hz, 则从1000r到1500r时所用的加速时间是:

                         设置加速时间x(50-33)/50

楼主:
[求助]
哦!讲的十分透彻而明了,终于有了一些头绪,谢谢!ABB牌 M2QA112M4A型号水泵三相异步电动机中的各字母及数字含义代表什么意思?不知能否帮忙详解其含义?其电机参数:380V;50/60HZ;N=1450 r/min;4KW,扬程8米,cos@=0.85,A=8.2A,是否觉得调速范围很小?

网友C(2014-09-27):
说的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