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个很菜的难题,我要编个没天早上8点启动一个水泵的程序,我现在有个读时钟指令来读时和分,然后在和我设定的时间比较,但是现在从时钟里读出来的数不是现实中的时分秒,怎样转换一点,
先谢了

网友A:
呵呵,系统时钟是BCD格式的,当然不一样了,使用AC0将其转换为十进制就行了

楼主:
呵呵。搞定了,谢了

网友B:
怎么能的可以告诉我吗?
我也需要做这个啊

网友C(2005-12-29):
[求助]s7200模拟量及时钟程序
兄弟:能给小弟一个模拟量或时钟样板程序学习吗?谢谢啦!mywhhh@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