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大家有用过吗??
推荐几个型号
我没有用过

等待中

网友A:
传感器和放大器是相配的,不同的产品是有差别的。

楼主:
我只是将速度传感器的脉冲信号放大到TTL能准确判断1/0 而已   想选可变增益的放大器  只是没用过放大器

传感器和放大器有相配的事吗?

请指教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传感器,你就选一套,否则就买个电压放大模块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换个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C:
我们有转速传感器,但是我们输出的就是标准的脉冲信号,不需要放大和整形!
开拓奋进  求实创新
诚信经营  用户至上

网友C:
我们有转速传感器,但是我们输出的就是标准的脉冲信号,不需要放大和整形!你可以理想我.13813907711
开拓奋进  求实创新
诚信经营  用户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