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各位大哥,你们好!!急求!!!!
有那位大哥知道,怎么用vc++6.0对欧姆龙系列中的DM进行读数据,并且显示在文本框中!!
谢谢!!!

楼主:
怎样才能用vc来处理,从PLC 的DM中取得数据!!!
如何来显示!!!
那位大哥知道,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use HostLink 协议

网友B:
用SYSWIN3.4软件可以监测DM和其他数据。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2006-01-09):
调用vb空间的miscomm控件.然后用hostlin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