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9):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发电机电压一定时频率在40HZ时运行(长期)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呵呵
没试过
不过我在55左右长期运行过没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电压还是只有370V左右

网友B:
肯定有影响啊?频率低了电动机的转速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