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一台功率为75KW的绕线式电动机,在转子不串电阻的情况下,能否让它转起来。谁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告诉在下,谢过!我们直接将转子绕组短接试过了没用。

网友A:
变压器250kVA以上,轻载的话,直接将转子绕组短接也能启动起来。只是启动电流大了一点。3年前做过一例90KW的。因为转子绕组接地了,电机太老了不值得修了 (75年的)。是轻载启动,所以就做成直接启动了,现在还在运行着。

楼主:
真的行吗?你的意思得有专门变压器才带得动?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啊?

楼主:
asd3971:真的行吗?你的意思得有专门变压器才带得动?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啊?

网友A:
1 。没有用专门的变压器,250的变压器带着1台90千瓦和1台110千瓦的电机
2 。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啊?我不知道反正300A的表好像量程小了。

网友B:
75千瓦的电机转子如不串电阻的话,将转子绕组短接(空载)应当能转动.
75千瓦的电机额定电流大约是150安,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至7倍,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