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楼主(2005-11-10):
请教各位大虾
本人有一个日本产伺服电机,转动几下就突然停止,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回复。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机啊,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前提要说清楚:交流还是直流?直接通电还是通过控制器通电?

楼主:
交流的,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请赐教!

网友B:
交流,有编码器,即是说你根据反馈控制,估计是控制器有问题,一般来说,编码器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安川伺服马达?不转了是否有报警代码?

网友D:
还是查接线吧.线接错了铁定转不动.相序要对应.

网友E:
查一下,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