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欧姆龙的PLC型号忘了,输入输出点数均为256点,故障指示灯ERR老闪是咋回事?换过电池了,还是这样,有时又不亮。郁闷啊!请专业人士解答,不胜感谢!还有若里面的程序丢了,怎么写入啊?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欧姆龙的PLC型号忘了............还有若里面的程序丢了,怎么写入啊?越详细越好。

這樣求問的方式不對吧!?

楼主:
型号好象是CQMH—-51

网友B:
只能接上手编器或连上电脑,故障原因就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