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非得串电阻才能启动吗?是不是不串就无法获得启动转矩?串电阻除了减小启动电流,调速,获得大的启动转矩外还有别的作用吗?现今有没更先进的启动方法啊?有没比较好的电阻器生产厂家啊?电动机运行时,用钳形电流表怎么测不到转子电流啊?请专家回答我一头的问号。不甚感谢!

网友A:
主要问题:钳形表测量交流电流是在工频条件设计,转子电流频率随转速变化,转速较低的阶段,转子电流频率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钳形表测量交流电流是在工频条件设计,转子电流频率随转速变化,转速较低的阶段,转子电流频率很低,。。。。。。。

亲爱的张隶昌市长你好,我不知道你是想说些什么,我只是认为,电机刚刚启动即转速较低时,转子电流具有丰富的谐波成份,也就是说频率很高,而达到标称转速后,频率很底。频敏起动就是根据这种现象而工作的~~~~~~~~~

楼主:
电力行业的精英们,快快现身啊

网友A:
orse  你好,请留联系方式ch_0013@sina.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rse  你好,请留联系方式ch_0013@sina.com
[/quot你好,我是天津的,Morse_tj@163.com;QQ:335459617,多多交流。

网友C:
有个帖子你可以看一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9598

网友D:
1: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非得串电阻才能启动吗?饶线电动机可以把转子绕组短路,直接启动的。
2:是不是不串就无法获得启动转矩?不串联电阻,如果直接短路转子启动,那么电动机输出的启动转矩较串接了电阻以后要小一些。具体小多少,没研究过。
3:串电阻除了减小启动电流,调速,获得大的启动转矩外还有别的作用吗?应该没有了。
4:现今有没更先进的启动方法啊?有,对于绕线电动机,可以在转子回路去掉电阻箱,加装逆变电路,可以实现无级调速,而且可以把原来损耗在转子回路电阻上的电能,回馈于电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5:有没比较好的电阻器生产厂家啊?我也不知道
6:电动机运行时,用钳形电流表怎么测不到转子电流啊?由于电动机在运行的时候,不是工频50HZ,所以一般的钳表,无法测量。但是,记得曾在某个帖子上说,有种**表头的表,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E:
上周刚修了一台绕线式电机,是电阻器断路。没有电阻器就要短接转子绕组,否则不可以的。
关于电流的测量,大家说的很好。电阻器的厂家有上海的较好,价格大约在150RMB左右。

网友F:
学习一下.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台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绕组断线,用数字式钳型电流表测转子三相电流都有平衡.后将电阻柜甩掉后,测是转子绕组断线.现在都是一头水.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
非常感谢拿什么爱你的一一 作答。
但我还是有些疑问,我厂桥机起升电机是75KW的,本想在地面先试运行下,直接短接转子绕组,接上电源却转不起来,还试过用麻绳套在转轴上认为的给个力,仍转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啊?直接短转子一定能转起来吗?有没试过的。
暴雨骄阳说,一台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绕组断线,用数字式钳型电流表测转子三相电流都有平衡,我也用钳形电流表测过怎么测不出来啊?如果能测出,用的是什么方法啊?
再次感谢所有回答问题的朋友。

楼主:
对不起,我得更正下,回答我所有问题的是wangtaotao,谢了

网友G:
转子串电阻的方式其中一种一相开路式大家有研究吗?不明白原理

网友D:
呵呵,我试过的电动机是15KW的,,直接短路转子以后以后,可以启动,这个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因为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另一个同事,当时,我要求短路转子实验的时候,他跑掉了(怕出事以后,担当责任的)。

网友H(2006-07-01):
我们单位的绕线式电机启动时扫膛烧掉了
我们单位的绕线式电机(1600kW)配用液体电阻调速柜,启动时扫膛烧掉了。
     事后解体发现转子尾端绕组并头套脱落,线棒翘起,造成扫膛,继而引发定子绝缘磨穿接地和相间短路。转子绕组并头套焊接使用的是1.5mm紫铜皮包裹、内外搪锡工艺。
     调出历史数据曲线发现电机启动时间只有15秒,接近转子直接短路启动时间。而液体电阻柜在正常程序启动状态下,三相动静极板由启动初的最大间距到满转时的间距为零,并由接触器短接,这一过程大概有40多秒。
     现除了转子并头套焊接制作工艺外,其余几点原因尚无法确定:
     一、启动过程时间为何会缩短至15秒?
     二、转子并头套脱落后,转子绕组先开路,后扫膛相间短路,对启动以及定子电压、电流会有什么影响?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I(2006-08-10):
转子串电阻的方式其中一种一相开路式我们也用,但只是启动用,具体什么原理我也不明白

直接短转子后,定子直接加额定电压。一定能转起来。变压器的容量要一定大啊!

网友J:
建议使用绕线电机起动器,专用于绕线电机。性能可靠。
如有需要请将联系方式和电机参数给我发邮wanzhouququ@sina.com

网友K:
2 楼的解答我有异议:

转子电流频率f2=s*f1,

f2-转子电流频率, f1-定子电流频率 ,s 为滑差。
s=n1-n/n1。   n- 转子转速,n1-定子产生磁场转速。
从公式可以看出,当电机刚刚启动时n 狠小,  f2 接近f1, 说明转子频率高
                        当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的时候,n接近n1, s 狠小, f2 狠小,
一般电机 的转子频率1 Hz 左右, 所以说电机转速低的时候,转子电流频率反而高,电机转速高的时候,转子电流频率反而低

网友L:
现在有一种转子加一定的线圈.就不用串电阻了.(是专利产品).我厂已在用.效果非常好.明天给你厂家地址.(要去查一下厂家地址)QQ:376151491

网友L:
现在有一种专利产品.转子加一线圈.不用外接线.我厂已在用.效果非常好.(专利产品)明天我去查一下.再告诉你厂家和地址.QQ:376151491

网友M(2007-10-17):
绕线式电动机不串电阻可以启动,大家能否告诉我这样使用有没有关系?

网友N:
早期设计的行车上的电机基本用的是转子绕线式电机,从变速控制上都是减少阻值进行的。但直接短路电阻起动的话。会不会起动电流大烧坏电机呢没试过。

网友O(2008-06-09):
短接转子 直接启动电机我们已经试过    转子串电阻只是降低启动电流  等因数   把转子短接  是饶线试电机  变为 鼠笼试电机   只是增加了它的启动电流  所以所是可以短接 来启动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们单位的绕线式电机(1600kW)配用液体电阻调速柜,启动时扫膛烧掉了。
      事后解体发现转子尾端绕组并头套脱落,线棒翘起,造成扫膛,继而引发定子绝缘磨穿接地和相间短路。转子绕组并头套焊接使用的是1.5mm紫铜皮包裹、内外搪锡工艺。
      调出历史数据曲线发现电机启动时间只有15秒,接近转子直接短路启动时间。而液体电阻柜在正常程序启动状态下,三相动静极板由启动初的最大间距到满转时的间距为零,并由接触器短接,这一过程大概有40多秒。
      现除了转子并头套焊接制作工艺外,其余几点原因尚无法确定:
      一、启动过程时间为何会缩短至15秒?
      二、转子并头套脱落后,转子绕组先开路,后扫膛相间短路,对启动以及定子电压、电流会有什么影响?
      恳请高人指点!
起动时间缩短的原因,估计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并头套脱落是因起动电流大使焊锡熔化造成的。并头套用铜皮内部不易焊好。可改用1mm左右粗的铜丝捆扎后再焊接,焊锡可从铜丝逢隙进入从而保证焊接良好,而且即使焊锡熔化,捆扎的铜丝也不会脱落。

网友Q:
22楼的朋友,短接转子起动,只限于空车试车。特别在行车上,最好不要直接短接转子。我厂一台行车就有人换电机时,转子短接线忘了拆除,电机只用了两个班就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