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我们厂是水电厂,在今年机组大修时有台三相直流弧焊机在蜗壳(为金属容器,且所有金属均处接地状态)焊接时电焊机外壳接地线突然燃烧起来,绝缘全烧化,接地线采用的是2.5mm^2的单股铜心线,且接触良好。后检查电焊机二次侧与外壳绝缘为0,经分析是大电流流过所致。同样的事在去年也发生过。电焊机一次侧为三相交流380V,二次侧输出空载直流60V左右。请各为同行分析下,电焊机外壳接地是否合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引起地线燃烧,一定是电焊机本身的故障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焊接地接触不良

网友B:
接地不良为何会引起燃烧?地线应该是没有电流通过的。楼主用的是哪种直流弧焊机?

网友C:
电焊机外壳解地主要防止高压侧对壳漏电,保护人身安全的。
但是,当电焊机二次测有对壳短路现象并且二次测工件端接触不良时,则二次测电流(数百安)由焊把-工件(蜗壳)-蜗壳地-电源地-电焊机接地线-电焊机外壳-电焊机二次测线包形成回路,所以就会烧地线。
解决办法:排除电焊机二次测对壳短路故障

网友D:
可以断定是焊机本省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地线采用的是2.5mm^2的单股铜心线,且接触良好。
不接地良好,估计就不会烧了,呵呵

遇到过N次

是电焊工的焊接时工件接地不好,焊接电流只借用了外壳这个接地通道了。

楼主:
焊接地线接触不良,而外壳接地又良好,加上二次侧又与外壳导通,很明显,此是焊把地线和外壳接地线呈并联状态,大电流都往接地线走了,燃烧是必然的。但前提是,二次侧必须与外壳绝缘为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地线采用的是2.5mm^2的单股铜心线,且接触良好。
不接地良好,估计就不会烧了,呵呵
遇到过N次
是电焊工的焊接时工件接地不好,焊接电流只借用了外壳这个接地通道了。

对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接地线接触不良,而外壳接地又良好,加上二次侧又与外壳导通,很明显,此是焊把地线和外壳接地线呈并联状态,大电流都往接地线走了,燃烧是必然的。但前提是,二次侧必须与外壳绝缘为0。
二次侧未必须与外壳绝缘为0才有这种情况。
但一般是,外壳与工件是导通了的。

网友G(2012-03-31):
焊接地线接触不良,而外壳接地又良好,加上二次侧又与外壳导通,很明显,此是焊把地线和外壳接地线呈并联状态,大电流都往接地线走了,燃烧是必然的。但前提是,二次侧必须与外壳绝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