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小弟最近在厂里实习,在同工人一起给变送器接线的时候,发现变送器没有激励电压。变送器为24VDC输入0--10V输出。三线制接法。电源正、信号正、电源与信号共地。变送器与承重传感器相连的,传感器五根线进入变送模块,即两输入两输出,一地线,此地线在模块内部与变送器工地是相通的。是不是再用导线经两点外不相连呀。先行谢了!!望达人赐教!!!

楼主:
传上了??

失败了

网友A:
不是再用导线经两点外不相连呀?    没明白??
这种问题检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再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谢楼上,呵呵,我经过全面检查确实是接线问题,当时没有形成回路,现在改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