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s7-200采用模拟量输入模块,假设模块是em231,A+,A-之间连接电压信号,则在程序中以什么符号代表A+,A-的信号?

网友A:
用模拟量地址表示!比如模拟量输入:AIW0 AIW2等
模拟量输出:AQW0等

楼主:
是不是说A+,A-用AIW0,B+,B-就用AIW1?

网友B:
AIW及AQW都只能用双字节地址,不能是AIW1、AQW1之类的,只能是AIW0、AIW2等。呵呵,我也是菜鸟!

网友C:
用AIW来表示,从AIW0开始,AIW2、AIW4..........
0---32000 对应0----10伏或0----20毫安

楼主:
-----------------
做人要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