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应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多年,发表有几点心得: 1.用变频器10V供电时,选用的表是否0-6V还是0-10V.0-6V需接5V电源也可10V供电时串250欧电阻或7805稳压块变为5V,0-10V的表不用处理.当然也有0-6V的表直接用10V供电,虽然暂时没问题,但会使表的寿命影响.(大部分是0-6V,0-350欧的表) 2.给变频器0-10V电压输入时,先串250欧电阻在接电阻远传压力表.具体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测定后选用,有偏差没关系,只要不超的太远,可以通过变频器来设定修正. 3.给变频器0-20MA电流输入时,先接压力表并且压力表输出信好的那一根线上串250欧电阻. 4.通过7805稳压块稳压块时,可直接接. 5.也可通过变送器变为4-20MA,或选用有0-400欧输入4-20MA输出的数显仪(该造价比变送器和压力传感器要低,同时在控制柜上可以显示压力值,且可以设定报警参数.) 6.压力传感器(包括两线制4-20MA远传压力表),用于精度较高的场合,但价格高且需24V电源,有的变频器无24V电源的. 7.若选用电阻远传压力表,请选用防震的(内有油做阻尼液).(300-400元),否则易坏. 8.一般恒压控制选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就足够了. 若有更好的用法,请大家指教.

楼主:
用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控制,就会用到压力表,买什么样的压力表,怎么用.看看这个帖子不错.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其实楼主说的就是压力表的选型问题,楼主帖子里说了很多情况,什么情况下怎么用,串多少电阻....
其实选型就几点指标,首先是量程和精度,然后是输入输出类型,量程和精度是根据工艺决定的,就是你需要测量的对象是什么,对测量的物理量(压力)有什么要求。而输入输出类型是根据系统来定的。比如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来采样这个信号,那么表的输出类型必须和变频器相匹配,而表的输入类型则根据系统的低压电源等级和驱动能力来选,比如说很多变频器有DC10V电源或者DC24V,那么可以用上,但是还要注意,变频器这个电源的驱动能力。打个比分,有个宽电压输入的传感器,输入是DC 7~35V,输出是4~20ma电流,用变频器DC10V,5ma电源显然不能驱动,当传感器输出快10ma的时候变频器的电源电压肯定往下掉的厉害了,不过如果有DC24V,100ma电源,那就是可以用的,但是要串电阻分压。
这其实就是上面楼主帖子里所说的,只不过选型和使用中碰到的情况太多,我也只是说说我的方法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