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PLC在正常的生产运行当中,有时候会发生故障,严重的话,会将控制回路中的交流电引进PLC的输入端,后果轻点的话只能将PLC的常闭端击穿,重点就有可能将CPU也烧毁。这样损失很大。
假想:可否在PLC输入端加入保护装置,例如:串入电感(电感具有通低频阻高频的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隔交流通直流”。)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呢?

PS:这种故障引起的PLC烧毁已经遇到2次。。。。。。

极度苦闷中。。。。。。。。。。

网友A:
建议控制回路用直流24伏。

网友B:
PLC的电源选择24V的,开关量用继电器隔离,模拟量用变送器隔离,保证你不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