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提示说: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请求数据存储接口时出错

网友A:
你的这台电脑是不是突然停电或死机,在启动电脑就出现你这样的提示了..........

网友B:
你说的情况跟下面说的一样。

引用 网友C:
本人安装了wincc6.0 SP2,安装一切顺利,在启动时出现错误“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请问高人:是什么原因呢?多谢了!!1

这种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遇到的次数很多,我们办公室里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用着用着就坏掉了,偶尔把网络断开就好了,有的时候也不好使,搞的很是纳闷。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么?请指教

网友D:
很简单,就是不要用6.0SP2,如果你用中文版的话!用6.0SP1就行了!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那么就在2KSP3英文版上装6.0SP2的英文版!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XP上装?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在2K系统上装的,而且是没出任何问题下突然就不能用了(出问题的前几天还是正常的),版本是WCC5.1

网友E:
盗版的wincc一般都不稳定,重新启动计算机,再不行就 得重新安装了

楼主:
我重装了2遍,还是不能用,而且WCC安装盘是正版的,有解决的方法吗,不然就得重装机子了

网友F:
你是不是在使用上有问题啊,仔细查阅说明书再操作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授权的!!!!!!!!

网友H:
我已经遇上N次了,重装系统!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安装WINCC时,更改安装目录.
如你以前安装在C:
那你就换个盘符,安装如:E:

我就是在不重新安装系统的情况下,以前安装在C:,有问题后,一直卸载-安装,都没有办法运行.
后换了安装目录在E:就解决了.

网友I:
wincc的老毛病,只能重新装干净的系统才能解决,数据库坏了,你不能卸载干净,所以再装几遍wincc也还是老样子。

楼主:
使用上没问题,因为一直在用,坏之前也只是象往常一样打开项目(还是默认的),也装了授权,就是莫名其妙不能用了,重装WCC也不能用,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

楼主:
没有11楼的幸运,我换了安装目录(不过授权仍是在系统盘,不知道怎么换)还是不行。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B:
关注,本人至今也未找到何原因,何方法

楼主:
也许象12楼说的那样,数据库坏了,有哪位高手可以不装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后还是重装了系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J(2011-10-17):
36
每次遇到这个问题,都是重装软件,过一段时间又坏了!问题老是存在,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