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各位大哥大姐,我刚毕业工作,设计一个提升机的电气接线图,要用到1台7.5KW制动电动机,我没接触过制动电动机,不知道怎么画,请各位高手帮小弟一把,帮我画一下发到我邮箱里,谢谢!!!
     email: pwj-19820315@163.com

网友A:
不是靠电机自身制动的吗?好象用不到电气制动吧?

网友B:
制动的方法有好多的.刹车制动最简单实用.你的提升机最好采用它,就一个线圈接到制动器上就可以了.建议一 去基建工地看看卷扬机.

网友C:
有些电机自己带直流制动的,里面加了一个整流桥。
感兴趣的话,可与我联系。

网友D:
提升机的制动,基本上有:机械制动、电磁制动、电机锥形制动,但提升机大部份都有减速机构,所以,一般都用机械制动。不知老弟你的提升机是个什么样的。

------------------------------------------------
        希望多交流:E—mail:cz_lsd12@126.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提升机是抛丸机的一部分,好象是斗式的

楼主:
电机使用锥形制动

网友D:
锥形制动的电机和普通电机接线一样,没有区别,它是利用电磁原理进行制动的,电机通电运转锥体自动分离,断电自动咬合。

网友E:
见过电动葫芦吗?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