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各位大哥大姐,请教一下,要控制两台电动机的转速一样,螺旋输送机的电动机7.5KW,是不是要用到编码器和速度继电器,什么型号,请帮我画图,谢谢!!!
     email:pwj-19820315@163.com

网友A:
不,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变频器一拖二。但是变频器功率要大于或等于两台电机的功率!

网友B:
如果想做到绝对一致,应该是两台变频器,两只编码器

网友C:
一台就行,我们这都是

楼主:
能不能帮我画个电气接线图,谢谢!!!

网友D:
我没有画图软件,如果你要图的话,我可以传真给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台变频器输出端,并联两台电动机。

网友E:
一个电机为主动,别一个为从动,从动的电机被张力架控制。加减速控制主动电机。
两个变频器,一个张力架,一个角度传感器。

网友F:
楼上的朋友,你们说的怎象我公司玻璃制瓶同步系统相似:一台原动机两台角自整电机就能解决此问题,和大家说的用料不一样.

网友A:
不,上面的朋友说的都不是很好,我最近忙没有看到你的信息,变频器一拖二不是那么弄的,
应该是R.S.T为输入端那么U.V.W.为输出端,在输出端U=2    V=2    W=2   接两台电机但是启动与停止是同步的,两太电机最长布线最好在500M以内。
还有你要的接线图是控制电路还是主电路?
84249325QQ说明是你我就加!

楼主:
楼上的朋友,在公司QQ上不了,公司外面附近没网吧,咱们能不能发邮件,不好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