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一台电阻炉控制柜有一台数显温控仪,热电偶两个输入端子用电笔量有电,氖泡很亮用万用表测无电压,温度显示正常。量其他型号的数显温控仪电笔不亮,我迷湖了。清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漏电流

网友B:
热电偶出来是10mA以下的电流,是量不出电压的,至于你说电笔被点亮,那是因为外壳带电,做好接地就可以了,最好是查出漏电点给予处理。

网友C:
二楼队,漏电无疑,只是设备没接地

楼主:
哪里漏电呢?数显温控仪外壳是塑料的,就是把热电偶的两跟线摘下,两个输入端子还有电,用万用表测80多伏,摘下零线再量100多伏

楼主:
数显温控仪端子上没有接地端子

网友B:
把热电偶从炉膛里取出再量

网友C:
仪表漏电

网友D:
或者是感应电压,当热电偶线跟强电纠緾在一起时,就有可能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E:
仪表有问题最好更换

网友F:
各位兄弟帮帮忙!
我们单位正在使用北京科伟永鑫设备仪器厂的KSY-12D-16型电炉控制器,SRJX-8-13型箱式电阻炉
可是老烧坏加热管,我的前任又没留下使用说明书。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我的联系方式是zajsg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