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10):
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电流互感器为400:5

怎么计算电费???

网友A(2007-11-13):
400除以5=80 表走了多少字就乘80就行了  应该是这样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电流互感器为400:5

怎么计算电费???

[/quote穿一根过电流互感器就是80倍,穿二根过电流互感器就是40倍,如果用电少的话可以穿三根过电流互感器就是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