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

楼主(2005-11-10):
使用FXIS-14MT中: Y0接驱动器脉冲,Y2接驱动器方向,驱动器所需的+24,0V,+5,到步进电机4线,驱动器使能端悬空,接好后,通电

发现:电机不转,PLCYO端闪烁?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不能用Y2驱动方向吧,应该用Y1

网友B:
YO对应的方向控制应该是Y2吧?PLCY0闪烁是不是程序没写好?应该是常亮才对吧?

楼主:
YO 与Y2是不是也要与驱动器形成回路,那PLC的COM端是接+24V,还是0V.

网友C:
查下接线,有没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