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11-10):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台欧姆龙CPM1A-20CDR-A-V1可编程控制器,我接上电源(没有程序的)怎么ERR*ALM灯一直是亮的,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大概里面没有程序(包括空指令)吧,所以ERR灯亮了。

网友B:
OMRON的PLC如果没有“END”指令是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