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件显示乱码

楼主(2005-11-10):
画面程序在触摸屏上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下载到计算机内用软件打开就成了乱码了.
如上传图片所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你的程序最初编辑时是在日文或者繁体中文的windows下进行的,而在其他OS上的字体在中文OS不支持,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会影响使用.你只需要将其改为中文的label就可以了,但是注意的时要使用GP软件里的windows fonts.有问题就发mail:dragon.qian@profac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