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在梯行图中,有些符号能不能调换位置?我的理解是先后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问老大们,到底有无区别?_______i i______i i(反)______

网友A:
应该没关系,只是画法上的习惯而已吧。就和电气控制的线路图一样。

网友B:
应该没有关系,不过多是左重右轻的原则,
编程也没有一定的梯形图,只要你最后能实现的功能一样就行了,在大型程序时,编程简单就是高手,无论如何,只在能实现的最终结果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