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同学的宿舍,一用大功率的用电器就自动跳闸(比如说:所有用电器都关闭时,只用一个热水器都不行),还有当两台电脑同时开机也回出现上述问题,怎样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什么检测到大电流时就会自动跳闸的什么仪器,怎样解决!!!!!!!!!!!

网友A:
你们宿舍的开关太小!学校的意思就是不让用!办法很多,教给你就违反了我作为电气工作着的原则.

网友B:
这说明你同学宿舍,有限制用电量的控制设备,这个做集体宿舍都有。但不能告诉你解决的方法,因为这里设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建造时考虑成本,电线用的很小,总线容量不够,限制用电量,等等、、、等等。所以解决这类问题,最好不要自已动手,还是找电工处理。

网友C:
他们装了漏电保护器 热水器很容易漏电的

网友D:
学校对宿舍的最大用电量做了限制;

网友E:
自动空气开关选得小,过载的时候就自动跳闸了

网友F:
把空气开关短路掉,行吗,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