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把电脑上的程序传到PLC里,我想知道是要用232转485,还是485转232。232和485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请教了,我是个出学者

楼主:
怎么也没有人搭理我呢?

网友A:
你是用施耐德的那个系统,micro,twido,neza要用施耐德的编程电缆下载程序,高端的PLC如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
RS232和RS485/422都是串行通信方式。电平模式不一样。RS232一般只能支持1:1通信。RS485/422则可支持1:n通信。
biqunchen@21cn.com

楼主:
我用的是twido,

网友A:
楼主,电脑与twido如果通过modbus进行通信的话,当然是电脑那端RS232,PLC那端RS485,但是,普通的485转232的电缆并不能做为下载电缆用,有专用的下载电缆,型号:tsx08prgcab。

楼主:
谢谢 outdate,我基本上明白了。我要做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