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5-11-11):
请叫各位高手,光电传感器可以串联使用么?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就是把两个光电传感器串联起来,作为一个输入点使用啊,只有两个同时动作时才有输出信号,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肯定不行,因为他的动作信号是独立的,你可以把两个信号在PLC里面做串联或在外部用中继作串联后在作为一输入点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