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请教各位,自愈式电容器的规格,有没有30KVAR这种容量的,它的外形尺寸为多大?
如果那位知道有25-40KVAR这种规格的,请告诉我。万分感谢

网友A:
有的.一般额定.................................

楼主:
我是楼主,对二楼的大哥深表感谢。我请教自愈式并联电容器容量及尺寸的目的是想对一个老式电容柜进行改型,这个电容柜采用的是油浸式电容器,其体积大,容量量小,每个电容12KVAR(0.4千伏),共7个,合计84KVAR。我想将这个电容柜改型后总容量能达350至380KVAR。请大家在单个电容的容量的选择,安装布置,空气开关,切换接触器,热继电器的选择,控制回路的方式上给予指导,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想能改造的吧

楼主:
我是楼主,我增加补偿容量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功负荷的增加,通过计算,原来最大月平均有功负荷为450千瓦。无功补偿容量为352KVAR,变压器总容量1130千伏安。能够满足需要,但现在最大月平均有功负荷大约在800千瓦,我按补偿前的功率因数0.65计算,无功补偿容量应在672KVAR。所以废除一台84KVAR的老式柜了,增加350-380KVAR的补偿量。请教大家,不知这样计算对不对?